科技视点:自动络筒机替代传统络筒机是现代化生产的必然趋势(上)

楼主(2008-05-17):
在传统环锭纺纱工艺过程中,由于钢领直径限制,使得细纱纱管上的容纱量十分有限,无法直接用于织造;同时在原料或纺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杂质及纱疵也必须有效去除。络筒工序正是为了上述目的而设立的。但传统络筒设备大都要人工接头,质量不稳定,劳动力强度及消耗人工十分巨大。因此自动络筒机替代传统络筒机是现代化生产的必然趋势。又是生产企业有效质量控制的标志。

目前国内使用自动络筒机用户的目的大都只是减少劳动力。但现代化下道工序的发展和要求,实际上已对自动络筒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现代化自动络筒机已普遍采用各种张力控制系统,有气圈跟踪式、间隙式张力检测式和连续在线式张力检测式等。例:气圈跟踪式的原理为检测纱线在细纱管上的位置来控制气圈,从而使小纱时张力不会上升。而间隙式张力检测式采用非稳态方式采集张力,采集值除张力本身之外,还受到纱线支数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精度不高。连续在线式张力检测式为最高精度的控制方式,其特点是检测和调节为同一稳态参数,精度能达1CN,能做到“所见即所得”。

高端应用中使用直接连续式的在线监测纱线张力系统,可以高精确地监测到所有随机的纱线张力变化。而这些随机张力变动是无法预测的。跟据实时纱线张力数值,并通过电脑计算,由电磁式张力盘调节纱线张力, 对纱线的测量及控制精度可达<1 cN,因此确保快速和准确的调节到预定的张力水平,可加工所有纱管型号并能补偿任何张力变化。采用这种方式后,对任何种不同模量特性的纱线, 在高速卷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保持高精度的恒定张力, 以保证高质量的卷装成形.在管纱整个退绕过程中,可自始至终以设定速度运行, 使络纱下部退绕无须复杂的气圈跟踪系统, 在小纱时可保持高速,使产量大大提高。

另外重要的是:在槽筒启动时, 由于速度不能突变,纱线会在这一阶段形成欠张力。采用直接连续式的在线监测纱线张力系统后,也能以高响应速率使纱线在槽筒未达到全速之前,及时并迅速地达到设定张力。

这种张力控制系统真正能在恒张力(1 cN)下做到 320 mm以上大筒子, 在下道工序可大大降低断纱率。采用这种方式,在直接染色筒子方面可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可实现极低密度(<0.3g/cm3)筒纱卷装。 

影响筒装尺寸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重叠区对直径限制。当筒子和槽筒的转速达到整数比的临界 直径处,就会形成重叠区。在重叠区,纱线一根排列在另一根纱线之上或旁边,形成平行纱线的条带。重叠条带造成了退绕的速度限制,如筒纱直接用于染色,又会影响染色的均匀度。在细号纱线络纱时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卷装越大,临界直径处平行条带的情况越严重。目前主流防叠系统是采用电子防叠,采用槽筒驱动交变加减速方式,人为形成槽筒和筒纱之间的滑移。但由于筒纱和槽筒之间的压力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滑移量有限,且不能有效控制。

大卷装无重叠区的要求产生了PROPACK的基本原理。其是采用一套特殊的自动调节摇架压力驱动机构。该机构受电脑计算结果的指令,能自动在筒纱卷绕到临界直径处调节摇架压力,所以能完全有效地形成足够的滑移以消除重叠现象,使卷绕直径不再受重叠现象限制。

另外,对于弹力纱的络筒,筒纱在大直径高弹力情况下,由于外层纱线对内层产生挤压,最终在筒纱两端面会形成凸出的端面,产生成形缺陷。卷装直径越大,凸出情况越严重。现代化先进络筒机能把自动张力控制和自动摇架压力控制有机地通过电脑结合起来。这就是VARIOPACK的基本原理。用这种方式,弹力筒纱和普通纱筒纱可做到一样的成形。

网友A(2008-12-17):
Z&Q公司,根据纺织机械对张力控制的需要,开发出可有效提升整经质量和能力的新型纱线张力系统,系统可代替瑞士贝宁格纱线张力系统Multitens、卡尔·迈耶公司的AccuTense 纱线张力器。
新型纱线张力系统,作为附件可以独立工作,传感器测定并传回实际纱线张力值,并与目标值作对比。如果实际值和目标值出现偏差,单独对每条纱进行调整,保证纱线张力均匀。纱线张力器,纱线张力稳定且对纱线作用柔和,使张力器可运用于生产高强产业用纺织品的超细纱线,如织制电子业中的电路板织物的纱线,也可应用于土工布、传送带、玻璃纤维壁纸、高强防弹材料等生产新领域,受到用户的青睐。

纱线张力器 松式络筒机 络丝机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