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纸机提高车速20%,机械负荷的变化

楼主(2008-05-17):
向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
准备提高纸机的车速20%,但是不知道各分部负荷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老板让我提出变频器是否需要更换?请问,这个需要怎样计算?或参考什么数据、资料?

谢谢!

网友A:
纸机提速不是只换变频器这么简单,跟你那外围的设备工艺都有关系,先要看各个点的负荷如何,原先是否已经达到设计车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纸机提速不是只换变频器这么简单,跟你那外围的设备工艺都有关系,先要看各个点的负荷如何,原先是否已经达到设计车速

同意 bycwj 的建议

网友C:
各方面的条件要跟得上才行

楼主:
现在已经达到工作车速,目的要提到设计车速并提高一部分。
在设计工作车速下,部分传动点的“实际功率”大约在60%左右,准备再提高车速20%,不知道提速后功率变化趋势怎样?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后,输出功率会有所下降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提速之后可能会出现:超过额定转速,但是由于负荷的原因,功率没有超过额定功率的现象。

问题1:在转速大于50Hz之后,在上述条件下,输出转矩特性怎么样?

              如果转矩特性不变软,我就可以不用更换任何设备而仅靠提高变频频率提速?

              如果转矩特性变软,我仅靠改变减速机的速比来提高传动点的线速度是否可行?

问题2:我们设计一个传动点的功率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这个要参考电机的负载曲线,如你所说,部分传动点的“实际功率”大约在60%左右,但是速度提高20%,可能已超出负载曲线的范围,,

所以以电机的负载曲线为依据。

楼主:
那,假设由我们来设计一台纸机,应该怎么计算传动点的容量呢?

网友B:
纸机的传动点容量一般是由机械厂来核算的

网友D:
碰到过类似问题:变频器低频状态下,电机输出特性变软。

请问现在的变频器设定频率是多少?

楼主:
目前,180米时在46hz左右吧,设计是200米的车速

网友A:
 回复 南通小菜鸟 帖子:25注册时间:2006-6-16 8:34:00 10楼 回复时间:2008-5-21 0:14:51 碰到过类似问题:变频器低频状态下,电机输出特性变软。

网友D:
电动机的速度和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可以近似为一种线性比

因此:180米对应46HZ,可以近似认为200米对应51HZ.

因为变频器的工作频率或高或低都不是很好的

因此可以更换减速机构,减少减速比,减小变频器的设定值,但同时可能带来输出扭距的减小.

同时需要计算输送带线速度对应的减速机的输出速度,再右减速比可以算出电机的输出转速,验证变频器的设定频率是否正确.

关于电机转距的核算,可以粗略估算下,目前是使用状态下输送带的扭距是多少.

如果输送带为恒定速度运行,可以认为转距不变,如果有加速等过程,则需加大部分转距来克服加速过程

 ;

变频器设定可以设定无传感器恒转距矢量控制方式,或U/F方式,

 ;

网友B:
南通小菜鸟 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E:
请问有多少个点呢?是造什么纸的?现在用什么传动控制.  滑差电机+泉州同步器  ?变频器?

这样可以吗: 纸机是恒转矩负载,转速高,功率就大.

一:比如你的车速在180米运行,通过测量每一个传动点(变频器的电流),计算出相对应的(电机的负载率),确定每一个传动点(变频调速范围).

二:计算出每一个传动点的减速比.

三:根据变频的调速范围的(最高值)算出实制线速.

要有10%的余量.  如果变频的最高频率换算到纸速时,达不到要求的纸速,就要加大电机,或齿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