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 母线问题

楼主(2008-05-17):
请 指点 我厂的母线槽是2000A的 因为换了1600KVA的变压器 是否可以可用

网友A:
呵呵,1600KVA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有2200安左右,楼主讲一下你厂的负荷情况。

楼主:
因为新建了一车间 所以换了1600KVA 的变压器   我想知道  2000A的母线槽短时间可以容许通过多大电流

用不用换掉母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