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变送器

楼主(2008-05-17):
可燃气体变送器量程为0-100%LEL,那么对于同一台变送器,能否测量不同的可燃气体呢??

网友A:
采用广谱探测元件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2008-07-16):
我问了生产厂家,他们说测量不同气体是可以的,但我怎么都理解不了,可燃气体的爆炸极限不一样,怎么可能测量不同气体呢??

网友B:
可以的。LEL本身就是爆炸下限的意思,不是特定的某种气体。催化燃烧的话可以爆炸能量的值,然后得到对应当前的%浓度了。

网友C:
好像有广普的探测元件的,也有专用的探测元件的,各个设备不一样。厂家说可以那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可燃气体变送器, 绝大部分都是使用广普的传感器, 国内小厂商一般可能使用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好点的厂商使用催化燃烧气体传感器, 这两种气体传感器对很多可燃气体都有反应, 特别是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不仅对可燃气体有反应, 对有毒气体也有反应, 气体变送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只是不同的气体响应系数不一样, 随着可燃气体碳链的加长或有环状结构, 他的响应会越来越小, 这时对应的内部电路放大部分会不同, 但是随着放大倍数的变大, 他的精度会变差, 漂移也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