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中的PNP、NPN分别代表什么?怎样接线?

楼主(2008-05-17):
接近开关中的PNP、NPN分别代表什么?怎样接线?

网友A:
PNP、NPN是输出晶体管的结构形式.PNP的一般输出负载接输出与正电源间,NPN的一般输出负载接输出与电源地间

网友B:
正和负输出的区别..

网友C:
 我的博客里有一些关于PNP、NPN的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9222

PNP与NPN型传感器在PLC连接中的转换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3153

PNP与NPN型传感器——介绍

网友D:
上面的可说反了啊,NPN的产品和PNP的产品主要取决与产品的输出信号高低,NPN的产品当物体感应产品后,产品输出低电平(为0V),PNP的产品感应物体后输出的是高电平(近似电源电压),所以接线时候如果是NPN 的产品,负载(一般为继电器)接到电源正与输出间,PNP的产品负载接在输出与电源负间。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QQ234124361

网友E:
输出电压信号的高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