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投入式液位计的选型?

楼主(2008-05-17):
请问各位:
       现场测污水池的液位投入式的 液位计有那些厂家的性能好些啊?

要耐高温的。

网友A:
又是高温,又是污水,水深几米?

建议你还是选用非接触式的测量,减少今后的麻烦。

水深的话,压力就达,压力变送器的密封性不好,就经常要坏,不停的维修、更换,你吃得消吗?

超声波,雷达,或者射频导纳,都可以解决。就是成本要高些。但是减少了今后的维护成本,还是划算的。021-54807896

网友A:
温度高到多少?

温度太高,超声波,雷达,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