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释放过慢的问题

楼主(2008-05-17):
我单位有四个电动葫芦(每个7.5KW)用于提放闸门,在提升或落放闸门时松开按钮交流接触器(正泰CJ20-40)释放过慢(最长时间可达5S),操作起来十分危险.更换新接触器也不起作用.但是空载时(不挂重物升降)则正常.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请问你5s的释放时间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是测量线圈还是?

网友B:
有没检查感应开关

呀!!~~

网友C:
换成100A 的接触器,电机带负荷起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D:
‘四个电动葫芦(每个7.5KW)用于提放闸门“------有点没看懂咋回事,是一个电动葫芦控制一个闸门吗?楼主说一下。

偶这里电动葫芦很多,机修的干活就没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换过接触器牌子试过吗?

网友E:
接触器容量小点啦

网友F:
有没看过换过的接触器的触片?应该是电流太大,再换大一点的!

网友G:
要么接触器太小了,要么抱闸松了!

网友H:
电器没问题,可能抱闸力太小.

网友I:
这应该和控制方式有关系吧(个人认为)提升和放下都不会想像中那么迅速,不然就叫自由落体了。有保持电流的。

网友J:
楼主咋不回个话?

网友K(2008-07-03):
            检查检查接触器的短路环。

网友L:
接触器的容量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用万用表监视线圈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消失接触器还没释放,有可能是触点或铁心粘住。如果松开按钮电压并没有消失,则应检查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