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系统图Ps-Kx-COS-Pjs-Ijs的关联

楼主(2008-05-17):
经常在电气施工系统图中看到这样一个计算式子:
(Ps): =82
(KX): =0.7
(COS): =0.75
(Pjs): 58
(Ijs):117.0
不知他们各代表什么,有什么关联 我想了解-这个式子怎么来理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大概依次是:视在功率,设备的需要系数,  功率因数,有功计算负荷,总工作电流,计算公式和普通的电路计算一个样,就不在这儿写了

网友A:
(zt)普通民宅电气负荷的计算!

负荷计算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地选择导线截面,确保电气线路和设备经济、安全地运行。常用计算负荷的方法中有“需要系数”法,该法较简单、精确度较高,且是实用的工程计算方法,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一、电器负荷的计算
  确定了各用电设备容量之后,将各用电设备分类,即将感性负荷与纯阻性负荷分类。现在民宅中的感性负荷主要有洗衣机、空调器、电冰箱、电风扇、荧光灯中的电感性镇流器;纯阻性负荷主要有电饭(火)锅、电热水器、电热取暖器、白炽灯、加热器等。要进行分类计算。
  有功计算负荷等于同类用电设备的容量总和乘以一个需要系数,即
  Pjs=Kx?∑Pe
  式中Pjs——有功计算负荷(kW)
∑Pe——同类设备的总容量(kW)
  Kx——设备的需要系数,它表示不同性质的民宅对电器负荷的需要和同时使用的一个系数,与用电设备的工作性质、使用效率、数量等因素有关。附表是推荐值,仅供参考。
  二、工作电流的计算
  由于各类用电设备的功率因素不完全相同,又存在感性负荷和纯阻性负荷,因此应分开计算。
  1.计算电流
  Ijs=Pjs/Ucos∮
  式中Ijs——计算电流(A)
  Pjs——有功计算负荷(W)
  U——额定相电压(V)
  cos∮——功率因素(纯阻性负荷的电流与电压同相,即相位差角∮=0,功率因素cos∮=1)。
  2.每相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计算
  Ia=Pjs/220
  Ir=Ia tg∮
  式中Ia、Ir分别为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A)
  3.总的工作电流计算
  Ijs总=根号[(∑Ia)2+((∑Ir)2]
  式中∑Ia、∑Ir分别为该相线路上的有功电流、无功电流之和。
Ijs总——总的计算电流(A)
  计算好后,便可选择导线截面了。

http://www.hi-fi.com.cn/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071&goto=next

参考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