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5-17):
请问各位师傅我有一台惠丰变频不知为什么在10频以下的时候电机不会转。10频以上才会电机才会转。

网友A:
请查看最低频率设置shifou

网友B:
输出10HZ时变频到底有没有频率的电压输出,这一定知道才行,要不你怎么知道是电机拖不动还是根本就没有在动

网友C:
楼主带一台小电机或空载试试。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下限频率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