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的容量选型

楼主(2008-05-17):
现有一台185KW的三相异步电机(380V排风机),现在的是自耦启动,有执行机构给定风门,平时正常工作风门开度〈50%。如果现在改为变频启动,在容量的选型上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A:
选用185KW或以上的变频器,风门平时可以全开,调节排风机转速控制排风量。这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电。

网友B:
有没有开满的时候?185KW的变频器应该够用了

网友C:
选用185KW或以上的变频器,选大一档好是好,但就是费银子,实用就好,先弄清楚再定!

网友D:
最好选择大一级的.这样可以更加保证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选用185KW或以上的变频器,风门平时可以全开,调节排风机转速控制排风量。这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电。

同意楼上说法。没银子的话就选小一档。

网友F:
185KW的变频器不知是多少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