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塑机压力流量的调节

楼主(2008-05-17):
各位师傅,请问我们在给注塑机装变频器时,需要采集哪些数据,装机时是否是闭环控制,压力流量是怎样给定的。我是装机方面是初学者,请个个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考虑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我是没装过。但注塑机中有两个模拟量信号,一个压力的,一个流量的,到底用哪个控制变频器呢?也期待作过此类工程的高手说一下!

网友A:
流量和速度有关系,可能是用比例流量阀的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吧!

楼主:
有人告诉我要注塑机的驱动电压电流,这是指哪一个。是额定的电压电流吗。还有,那注塑机没显示0-1A的,我们用万用表该怎么测

楼主:
希望各位师傅教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告诉我要注塑机的驱动电压电流,这是指哪一个。是额定的电压电流吗。还有,那注塑机没显示0-1A的,我们用万用表该怎么测

指的应该是比例阀的驱动电流。其基本思路就是:把比例压力阀和比例流量阀全部打开,然后用原控制比例阀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如果不太懂最好还是不要搞,让专业公司帮你改一台,然后再自己学。

网友B:
是不是注塑机专用变频?如果不是专用变频需要扩展模块.把注塑机放大板的输出信号给变频器做为驱动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是我复杂化了,其实前期去测试主要看一下这机器有多大的节能空间,主要是一个净冷却时间的长短,这跟产品的大小关系很大,产品越大,时间越长

楼主:
还有谁有顺德容声PC-160注塑机的资料,这家公司倒了,现在我找不到注塑机相关资料。

网友C(2008-11-25):
你可以用比例流量阀的模拟信号用来控制变频器。不过还有就是要用专用的变频器。变频的内部设置也要设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