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硬件组态时一个现象

楼主(2008-05-17):
大家好  想问下PLC300硬件组态一小细节,在硬件组态中,背板里插入PS 307 2A、CPU313-2DP(自带16DI/DO)、DI16、DI16.且程序为空。 当把CPU开关打为RUN时,不能运行,SF闪烁,查看错误得到如下:

I/O access error,reading
p area,double-word access,Access address:288
requested ob:I/O access error OB(ob122)
Priority class:1
External error,Incoming even

说明:硬件组态里的各模块型号都有实际硬件一样,且PC已与plc通讯连接。

我想是不是如果不把各DI和DO上的24V供电供上,会影响运行呀?(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试验)。 但感觉24V供电只会影响端口对外的工作,不会影响组态呀,只要背板后的连接器连上就行了。 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请各位指导  多谢了

网友A:
把硬件组态好,下载组态硬件,应可以运行的,

网友B:
硬件组态好以后没有编译下载吧

楼主:
后来解决了    是工人线没接好  多谢各位了

网友C:
输入输出必须上电!

否则找不到就会报SF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