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关于欧路 590的控制字

楼主(2008-05-17):
各位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我接触的ABB或SIEMENS的装置都有控制字的介绍,可以看出哪一位为合闸使能,哪一位为运行使能,等等。可我最近看欧路 590没看到有控制字,状态字的介绍 ,这样在用通讯远程控制时,就不知道它的数据排布,用哪一位去控制相应合闸合运行使能了? 有谁指导590控制字的介绍嘛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590的编程方式和西门子他们不太一样,你看一下整个系统的框图和功能块,每个参数有标记号,参数里有的是状态字,有的是控制字等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知道参数里有控制字也有状态字,我就是不明白通过DP通讯时,我程序里的哪个字节哪个位正好对应着装置相应的合闸信号或运行信号等,主要就是不清楚装置里的通讯字节以及控制位的排布情况?望指教

网友B:
就是对应的地址,很简单的.

网友C:
有要在西门子PLC里自己定义,如161是合闸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兄弟 我想问里面的pno是起什么作用? 还有590P的面板能上传参数吗?我用CELITE软件更新参数怎么不能完全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