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不见了,信捷PLC可以从PLC上下载程序到电脑上吗

楼主(2008-05-17):
我的程序不见了,信捷PLC可以从PLC上下载程序到电脑上吗?

网友A:
可以得 前提是没加密或保密下载的

QQ 727815050

联系 交流

网友B:
可以得 前提是没加密或 非保密下载 的

网友C(2008-06-28):
真是垃圾,这个都不知道,他还会加密

网友D:
加了密,必须要有密码才可以上载,如果是保密下载的话是上载不上来的。

网友E:
我下了3.0编程软件,现在能连接上, 可是我将程序下载时,也显示下载进度,可是看不到程序,不知到什么原因?

不过肯定是没密码,因为下载程序时没提示输入密码。

能指点一下吗?

程序呢?程序看不到?

谢谢。

网友F(2008-09-22):
我也想知道怎么下载程序,是不是要将PLC通电,接上通讯电缆到PC的COM口?

网友G:
呵呵;没有加密的话给PLC通电,连上电缆,上载程序就行了;

程序看不到换个版本的试一下;

网友H:
只要不加密

就可以上载的

网友I:
非保密下载,非加密。就可以上载、

网友J(2016-08-19):
XC的提示口令的可以解,提示工程不存在的不能还原程序,需要的可以联系 Q1370235739

网友K:
看你的样子也是生手,直接读吧

网友L(2016-11-12):
我的也是这样,显示下载进度条,也提示完成了,就是看不见梯形图

不知是是原因

网友M:
看来真的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