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控制

楼主(2008-05-17):
本人欲开发一时间控制系统,电源输出输入为220V,时间要求为1小时(精度要求不高),工作时温度变化有点大,请问大侠,用何种方法成本最低,工作稳定可靠。

网友A:
温度范围是多少,用单片机做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B:
用三个五应该可以吧

楼主:
温度范围为20-90度左右,用三个五是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控制方案呢?

网友C:
可以在网上搜‘时间继电器’,一个小时的肯定有,不要重复开发了。

网友D:
一个小时的肯定有,不要重复开发了。

网友E:
‘时间继电器’,一个小时的肯定有,不要重复开发了

楼主:
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电器肯定有,但是它不符合我们产品的安装要求

网友C:
安装要求应该在部件确定后提出,而不是没拿到东西或者资料就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