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输出短路

楼主(2008-05-17):
我有一块MP08运动控制卡,不小心把一个开关量输出给短路了造成了所有开关量常通.不会断开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断开的.

请问现在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

网友A:
开关量输出短路后常通,应该是里面的触头粘连了,开关量输出多为继电器元件,换个继电器就办了!

网友B:
运动控制卡上一般来说不会用到继电器.在板子上量一下是什么器件坏了.

网友C:
实在不行,换个板子,

网友D(2008-06-22):
 是乐创的MPC08吗?它采用ULN2803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这个是不需要COM+的,估计你是把输出口直接接到电源+上了,可能把这个芯片烧了,换个试下。要不就直接和我们当地区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