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PLC通讯速度太慢

楼主(2008-05-17):
本人做了一个工程,上位机采用IFIX3.5监控,驱动用MB1同下位机通讯,下位机采用MODICON43412PLC系统,双机热备,数据库和I/O驱动都配置好了,通讯也可以通讯上,但就是采集数据太慢,外部某个状态变化后,IFIX数据库内的值要1~2秒才有变化,如何才能使采集速度变快,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帮帮忙,先谢谢了.邮箱:JZRKLWH@163.COM

网友A:
难啊.它就这个速度啊,.....

网友B:
你是想采集历史数据么?一般的组态软件最多能做到1秒,要想采集毫秒级的数据,可以考虑采用IH、insql等

楼主:
什么是IH、insql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什么是IH、insql呀?

ih是GE Fanuc一款实时历史数据库,insql是wonderware公司的,不过这两个产品对你的问题没有帮助,你用的是串口通讯,速度就是很慢的,提高一下连接的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D(2008-06-19):
呵呵,mb1是串口的,你觉得串口的速度会很快吗?呵呵!4楼的方法可取!

网友E:
ih是GE Fanuc一款实时历史数据库,insql是wonderware公司的

网友F(2008-08-15):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让帖子有个延续性吧。

网友D:
可以在配置驱动的时候可以设定周期的,但是鉴于本身就是使用的串口通讯,速度会有一定的限制的。

网友G(2009-03-24):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改一下Protocal Configuration 中的输出格式切换一下组输出还是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