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MP277的不稳定现象

楼主(2008-05-17):
各位同行好 ,我现在在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不甚感激

我的PLC300 315-2DP与三个MP277通讯,通讯能连的上,可刷新速度很慢,按键需要5S左右才能响应过来,导致操作困难。我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现场PLC距最后一个屏的最大距离是100M,但以前做过和5个OP屏相距200多米的通讯也是正常的。请同仁助我一把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操作屏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单个做通讯就没有这种情况呀  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