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 DP通讯的现场问题

楼主(2008-05-17):
各位同行好 ,我现在在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不甚感激

我的PLC300 315-2DP与三个MP277 通过PROFIBUS DP通讯,通讯能连的上,可刷新速度很慢,按键需要5S左右才能响应过来,导致操作困难。我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现场PLC距最后一个屏的最大距离是100M,但以前做过和5个OP屏相距200多米的通讯也是正常的。请同仁助我一把 谢谢

网友A(2009-07-1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触摸屏软件里变量的采样周期改了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应该是采样周期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C(2009-11-05):
请教一下,一个315要怎么和三个277通讯,怎么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请教一下,一个315要怎么和三个277通讯,怎么连

315加通信处理器cp342-5,OB1中调用 FC1、FC2,  三个277设定上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