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电子替代品是什么?

楼主(2008-05-17):
最常见的常开常闭点,因使用环境恶劣常坏,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接触器的电子替代品是固态继电器,最普通的插在底座上的中间继电器的电子替代品是什么?

网友A:
环境怎样恶劣呢,不妨说一下,或许我有办法帮你解决!

网友A:
怎么回复不了啊?

网友B:
不知道,不过如果有这种需求,可以要求触点电镀呀

网友C:
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D:
要考虑一下中间继电器的控制电压等级,可以根据控制的实际情况找替代品,

网友E:
可以使用全封闭式继电器啊

很多家用电器产品如洗衣机、热水器都用的

网友F:
光耦(光耦继电器),用过很多

网友G:
使用全封闭式继电器,可以直接焊在PCB板上!

网友H:
环境温度不高的话  用光偶最合适!

网友I:
还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J:
LOGO!

类似 西门子 LOGO! 的东西!

许多国外大厂上个世纪末就都有这种东西,国内也有。

网友K:
楼上诸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至于哪种比较合适,还是要看楼主具体使用的环境。

请楼主说出使用环境,以便大家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