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LV做架空电缆可以吗

楼主(2008-05-17):
由于输电距离长,我想用电线杆架空拉线,初步打算用BLV电线,不过担心时间长了外皮会老化,不知那种线更适合户外架空走线,要求常见的并价格不高的。

网友A:
时间长了外皮肯定会老化,我也在寻找呢!

网友B:
用集束线,外绝缘耐老化.

网友C:
不可以! BLV电线很容易受日光、高低温等气候影响而老化。
应该用具有耐候性的JKLV铝芯聚氯乙烯绝缘架空电缆或JKYJ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网友A:
低压380伏的是不是也要用这种?

网友C:
选择电缆不单要看电压等级,还要看敷设方式及环境......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