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1X 11KW 奇怪故障。。。

楼主(2008-05-17):
遇到一松下M1X     11KW变频。   原始故障是上电OC。  后更换了里面所有光藕后。TLP795F   6个    和 PC123    3个后。

显示正常了。可以启动频率。可就是当频率升到15HZ左右。听到电机1.5KW的小马达。声音不对。

测量发现15HZ的时候三路输出有些不平衡所引起的想要抖动的样子。驱动部分的器件大多都已经更换。包裹贴片在内的。

可是故障依然存在。不知道那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模块型号是PM50RSA120。不知道是不是模块问题呢。

30HZ以上马达工作正常。每次升频率或者降频率到15HZ左右的时候。明显听到电机不正常的声音。。。

请这类高手指点。。。谢谢了了 !!!!!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改变控制方式试,或接带11KW试,摸块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B:
这种主板的问题叫多,先恢复出厂值看看。情况有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