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59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8-05-17):
我厂一分条线用的是一整流单元带四个逆变器,平时能正常工作无异常,但一旦主电源断电后,再启动时,有一个逆变器总是会报F059,,须重启N次才会正常显示009,启动次数与停电时间成正比,最长一次用了近三个小时,更换过全部控制板,清洗过插槽依旧。后来发现开机前用电吹风吹控制板3-5分钟后,再送电启动,一次就能成功,现在每次停电后都得用电吹风吹,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7-07):
是初始化参数故障,检查r949中的数值是多少。

现场的机器用在什么设备上?是否湿度过高?可以在现场加个除湿器看看

网友B:
将控制电一直上着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啊。是不你环境温度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