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带电机调试时要断开负载么?

楼主(2008-05-17):
西门子变频器进行初次调试时,使用说明书上要求脱开负载,即空载,这样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因为必须脱开负载。可以带负载直接调试么?

楼主:
请有实际经验的说说《谢谢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负载类型,有些负载如果不怕出事故也可

网友B:
进行动态优化时,电机要转,此时必须要把负载断开.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动态测试如果带负载,测出的电机参数不准确,达不到优化电机的目的,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C:
电机自测量时,必须脱开负载!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负载类型,看要求达到的精度

网友E:
同意4楼兄弟的意见,可以施工了

网友F:
还要看你调写什么参数啊

网友G:
最好还是拖开,避免因小麻烦而因起的大麻烦,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