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8-05-17):
最近有个项目,桥吊变频控制,选用的是西门子6SE70工程型变频器,具体参数如下:

提升电机:变频电机 55KW,选用变频器75kw,型号:6SE7031-5EF60

现在要选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每个公司的变频器选择方式不一样,看了西门子的选型手册:

制动单元是和制动电阻一起选择的

西门子制动单元有5、10、20、50、100、200kw 6种规格,对应的制动电阻阻值

也有6种,分别是80、40、20、8、4、2.35欧

按照起重机电机功率我选择制动电阻器的功率不超过30kw

现在我要选择制动单元,该选择哪一个型号???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去西门子论坛的驱动板块看一下,我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得到热烈讨论。地址如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16&a_id=443622&s_id=0&num=32#anch

网友B(2008-06-23):
制动单元额定功率选择20KW,制动电阻为20欧姆。

因为西门子制动单元的额定功率是你的峰值功率的0.67倍,你可以参照DA65.10选型样本上制动单元那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