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具体什么叫软启动,请分析一下

楼主(2008-05-17):
小弟是从一无所知到现在搞PLC的,对理论等方面不懂,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偶找了点资料,楼主先看看。建仪楼主可在本论坛或百度搜一下,软启动的资料很多的,如实际或理解上遇到问题就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1  软启动器工作原理

软起动的工作原理
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一个晶闸管交流调压器。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在整个起动过程中,软起动器的输出是一个平滑的升压过程(且可具有限流功能),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软启动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为电动机正常运转提供额定电压,以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延长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提高其工作效率,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软启动器同时还提供软停车功能,软停车与软启动过程相反,电压逐渐降低,转数逐渐下降到零,避免自由停车引起的转矩冲击。

2     软启动器的选用

  (1) 选型: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软启动器有旁路型、无旁路型、节能型等。根据负载性质选择不同型号的软启动器。

  旁路型:在电动机达到额定转数时,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软启动器,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提高其工作效率。也可以用一台软启动器去启动多台电动机。

  无旁路型:晶闸管处于全导通状态,电动机工作于全压方式,忽略电压谐波分量,经常用于短时重复工作的电动机。

  节能型:当电动机负荷较轻时,软启动器自动降低施加于电动机定子上的电压,减少电动机电流励磁分量,提高电动机功率因数。

  (2) 选规格:根据电动机的标称功率,电流负载性质选择启动器,一般软启动器容量稍大于电动机工作电流,还应考虑保护功能是否完备,例如:缺相保护、短路保护、过载保护、逆序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等。

3      软起动可减小电动机硬起动(即直接起动)引起的电网电压降,使之不影响共网其它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可减小电动机的冲击电流,冲击电流会造成电动机局部温升过大,降低电动机寿命,可减小硬起动带来的机械冲力,冲力加速所传动机械(轴、啮合齿轮等)的磨损,减少电磁干扰,冲击电流会以电磁波的形式干扰电气仪表的正常运行。软起动使电动机可以起停自如,减少空转,提高作业率,因而有节能作用。

  软起动的分类
  软起动可分为有级和无级两类,前者的调节是分档的;后者的调节是连续的。传统的软起动均是有级的,如星/角变换软起动,自耦变压器软起动,电抗器软起动等等。连续调节的主要有三种:以电解液限流的液阻软起动,以晶闸管(SCR)为限流器件的晶闸管软起动,以磁饱和电抗器(SR)为限流器件的磁控软起动。

  变频调速装置也是一种软起动装置,它是比较理想的一种,它可以在限流的同时保持高的起动转矩。价格贵是制约其推广应用的主要因素。人们购置变频调速装置一般都是着眼于调速,所以,常常不把它归类于软起动装置。

  在电动机定子回路,通过串入有限流作用的电力器件实现软起动,叫做降压或限流软起动。它是软起动中的一个主要类别。高压降压软起动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软起动过程描述参数与软起动装置优劣评分项目
  为了能够客观地对软起动过程以及装置做出比较和评价,提出以下15条。不言而喻,所有的比较和评价只有在电网、电动机、负载相同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1. 软起动能否完成,以及起动(完成)时间;
  2. 软起动过程中的电动机最大电流(标幺值);
  3. 软起动过程中的最大电网电压降(标幺值);
  4. 软起动过程中电动机有否机电共振等异常现象;
  5. 软起动过程中电流的高次谐波含量(标幺值);
  6. 软起动装置的价格(常以单位容量的人民币表示);
  7. 软起动装置允许的连续起动次数;
  8. 软起动装置占用的空间大小;
  9. 软起动装置限流器件开度的易控性:调节是否平滑、快速;
  10. 软起动装置对使用环境要求的裕度;
  11. 软起动装置的起动重复性(相连两次软起动“过程描述参数”的守恒性);
  12. 软起动装置所提供的起动和停止方式的多样性;
  13. 软起动装置所具备的对于装置本身以及电动机综合保护功能的完备性(包括过流、过载、欠相、起动超时、接地等,包括故障提示和显示、诊断、记忆等);
  14. 软起动装置在起动过程中的噪声大小;
  15. 软起动装置所需要的辅助电源功率的大小。
  注: 上述项目均属于“装置评分项目”,前五项属于“过程描述参数”。

4     软起动器基础问答十例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调整。
  5.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4 )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的断路器,(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3)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软起动MCC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
  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网友B:
  是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