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C扩容设备总是烧快熔问题

楼主(2008-05-17):
客户一台590C扩容设备,扩容容量为400A,四象限,采样互感器为400:0.1,已正常运行一年多,最近一两个个月总是烧B,C相快熔,电机110KW已经换过,可控硅也换了8个,电缆也检查过,可还是烧快熔。我让客户重新做电流自整定,做不过去,驱动器报自整定故障。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想是不是电流检测有问题,造成反向误导通,短路烧快熔,但是驱动器又不报故障,还是互感器除了问题,但有时又能正常工作一两天,客户反映说工作时电流又是稳的,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高见?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我想了半天都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着急!!!

网友A:
590电源板也有可能

网友B:
电源板的触发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C:
调速器本身原因大些

网友D:
问我吧,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电话是15967116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