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单位使用热电偶测量橡胶密炼机中的胶料温度时经常出现温度显示与实际胶温不附的现象,如果说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低是因为冷端温度高于0度造成的,那么显示温度高于实际温度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点意思。

楼主:
对:帅克仪器029-85398206 关于

可能是偶丝小乖乖,膨胀收缩有了弱变形,导致输出变大了吧?呵呵,

热电偶,一次输出信号小,相对稳定性本身比较差的,,,多用于测1000℃左右的高温,,,估计1000℃,只要皮实耐用,差个±50℃,不算个啥事吧?呵呵

胶温应该不会超过350℃吧? ±50℃相对350℃,好象有点大耶?

那么,想准呢,就得换热电阻了,,,最准的是4线制的,次准的是3线制,,,不过二次表或者变送模块的激励电源做得日八差的话,几线制都不会准

所以,为了对得起“准确”这两个字,俺得造个怪喽,呵呵

内容的回复:

二次表或者变送模块的激励电源是什么意思,会对温度测量产生哪些影响?请指教

楼主:
对:帅克仪器029-85398206 关于

对于热电偶,不存在激励电源的问题;偶测数据准不准,偶本身是一个方面,二次表的实际精度不够或者漂移严重,可能问题还要更突出一点,

激励电源,指的是二次表或者变送模块,提供给传感器,供传感器工作的电源;对三线接法或四线接法的PT100等热电阻来说,按要求应该是个恒流源,

由于AD转换取样的是电压信号,而PT100电阻两端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既与温度有关,也与激励它工作的恒流源有关,是二元关系,

所以,呵呵,(略)    an

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谢谢。有无精度高,漂移小的二次表及变送器推荐,我使用的是J型耐磨热电偶,温度范围0~200℃。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