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不能与CPU通信

楼主(2008-05-18):
我单位一S7-300系统,CPU 315-2DP通过MPI接口无法与STEP7 V5.3 软件通信,更换另一同型号CPU 后则可正常通信,请问此现象是否属于CPU接口损坏,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那也不完全能判定是CPU接口坏了,你可以观查项目中所设置的波特率是否一致,还有那个DP/MPI口,是否选为MP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