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楼主(2008-05-18):
台达人机怎样做报警设定?是不是只能用字而不能用位?

网友A:
选项--报警设定.可以用位的,读取地址用1@Mn的方式就可以了(n为你要开始的地址数),然后双击下面的编号(1,2,3......)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按照楼上所说操作即可

网友C:
你是说从屏上还是从PLC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