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台达A和A+系列有啥不同?

楼主(2008-05-18):
A系列电机是日本造得那么A+系列也是么?厂家为啥不做大陆380伏的驱动器?那样会更有竞争力。

网友A:
不同之处就是多了个"+"号,其他的看不出来!

网友B:
A系列是3KW 以下功率的电机和驱动,电机编码器是2500PPR,A+系列是3KW以上的功率的电机和驱动,电机编码器是20位的,精度又有提高,目前A+的最大功率做到了4.5KW

网友C(2008-07-14):
实际上就是A的电机是日本多摩川生产的,A+是有台达自己生产的,同时也根据不同的编码器线数还有相关的参数不同!

网友D(2008-09-21):
台达伺服ASDA与ASD-A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呵呵;我还以为是A的变频器呢;

伺服台达的网站上有详细的A及A+的说明书;大家可以下载后对比一下;

网友F:
A系列的功率从100W到3KW,而A+系列的从3KW到7.5KW,功率有所提高

而且A+系列比A系列的精度更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