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能否与S7-200的PLC组态

楼主(2008-05-18):
300是肯定可以的,200没用过不清楚,请教下各位?

网友A:
哈哈,我也没有试过,不过可以将300的CPU与200的CPU建立通迅,应该可以现数据连接的.

网友B:
这个当然可以,否则西门子该关门了,自己的产品都不支持,怎么会?

楼主:
谢谢!不过如果要再加一台300通信就划不来了,我这就是一个PLC控制的小系统

网友C:
转帖来源   西门子网站

PC Access软件的使用
完成一个项目的配置需要完成以下五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设置通信访问通道
鼠标右键点击MicroWin访问点,进入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选择TCP/IP协议的以太网卡。
PC Access 可与Micro/WIN共享通信路径,共享通信路径需要STEP 7 Micro/WIN V4.0以上版本。要实现用以太网对S7-200 CPU编程,你需要有:
装有以太网卡的PC机,PC机上装有STEP 7-Micro/WIN(V3.2 SP1以上)软件
能够通过PC/PPI电缆、或CP卡、或EM241与CPU做通信编程
CP243-1以太网模块
一个HUB(集线器)、或Switch(交换机)和网络电缆,或以太网直连电缆
首先你需要用STEP 7-Micro/WIN 软件,在Tools > Ethernet Wizard(以太网向导)中对CP243-1进行配置,为其设定IP地址、子网掩码等。
注意:要保证CP243-1和PC机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上 。CP243-1模块不会自动适应电缆的接线方式,因此直接连接PC机网卡和CP243-1模块时,需要注意
网线的类型。
在完成以太网向导后,会生成一个子程序,
在程序中用SM0.0调用这个子程序,生成如下程序:(略)
程序中的状态字VW0、VW2地址由用户指定,要注意不能与Ethernet Wizard(CP243-1)、Internet Wizard(CP243-1 IT)做配置时指定的V存储区重复。
将此程序下装到CPU中,然后将CPU重新上电,并运行,此时对以太网的配置开始生效。
最后在MICRO/WIN软件中,进入Set PG/PC Interface,设定为TCP/IP通信接口,即可进入Communications(通信)中与CPU编程通信。
第二步:设置PC Access本机的IP地址和TSAP地址
鼠标右键点击PLC进入“Properties”进行属性设置,要保证PC Access中所设的IP地址和TSAP地址与上面Micro/WIN以太网向导中所设置的一致,且要特
别注意两边远程和本地的TSAP地址设置要交叉过来,才能保证正确的通信。
两边的Local(本地)和Remote(远程)TSAP地址正好相反对应。
第三步:添加Folder
鼠标右键点击所添加的S7-200 PLC的名称,进入New > Folder添加文件夹并命名
第四步:添加Item(条目)
鼠标右键点击文件夹,进入New > Item添加PLC内存数据的条目并定义内存数据。
可以从Micro/WIN的项目中直接导入符号表,则条目的符号名与项目中的符号名相对应。
第五步:用测试客户端检测配置及通信的正确性
PC Access软件带有内置的测试客户端,用户可以方便的使用它检测配置及通信的正确性。
将测试的条目拖拽到测试客户端,然后点击在线按钮使之在线,如果配置及通信正确,会显示数据值,并在Quality一栏中显示“good”,否则这一栏会
显示“bad”。
注意:配置完成后必须保存整个配置文件。这样OPC Client(客户端)软件才能找到S7-200 OPC Server的配置。S7-200 PC Access软件创建的项目的文
件扩展名是.pca(p = P,c = C,a = Access) 。

网友D:
哈哈....感觉还是楼上的PC ACCESS软件的使用比较实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楼上如此耐心!

网友E:
利用PC ACCESS这个软件,可以直接用编程线连,或者cp241用以太网连,或者EM277用Profibus连。

网友F(2009-11-21):
请问有方面的详细资料吗?那位有麻烦发我一份谢谢了。lilin5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