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ELSEC/H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18):
各位好: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melsec/H同轴电缆实现3个机台的数据通信,其中一个机台的melsec模块作为控制模块,其他两个模块作为普通站,station 分别设置为1,2,3,现在的情况是station2可以与控制站1通信,sw70已经检测到,但是station3无法与控制站联通,用网络监测发现3与1通讯已经建立,但是datalink无法通讯,报错FD11和网络参数错误,但是我又看不出有什么设置错误,2和3设置基本上是一样的。检测模块是好的。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在此拜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各站的刷新数据有重复?

楼主:
请问这个刷新参数重复可能是在主控模块上的错误还是在2和3上的错误啊?难道是2和3普通站也不能有重复的部分吗?
我检查了主控端的刷新参数没看到有重复的部分,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没有特殊标志位可以检查出是哪方面的问题?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