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洁净室的吗?

楼主(2008-05-18):
各位同行,空气处理机的中效袋式过滤波器是怎样处理的?

定期淘汰还是洗洗再对付着用?

网友A:
老兄,换吧,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单位的初效中效过滤器曾试着清洗过,但用不了几天,就又超过终阻力,清洗后效果并不好.

楼主:
看来只能换了!清洗麻烦,效果也不好.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清洗后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从微压差表上就能看出,我们一般是更换。

网友C:
清洗麻烦,效果也不好.

网友D:
我们用的高效过滤器一般是定期更换

网友E:
既然是洁净室,中效过滤器仅仅洗一下,你能保证他的效果吗?

网友F:
好像都是换,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洗一下能用10天左右,但容易洗穿.洗两三次就不能用了,洗完难干.

正对着风机的特别脏,应急时可以和旁边交换位置.

我们洁净室每班都要测尘粒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