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8-05-18):
下边的元件是什么?

MPS

A63

M330

MPS

A63

M311

网友A:
好象是三相空气开关。

楼主:
差距太大了,它的形状,大小和2SC9013一样。

网友B:
那你装个9013试试。

楼主:
是的,是和9013一样的体积和外形,但不是9013,量测的结果,得不出结论。

网友C:
就是A63三极管!!

网友D:
如果不是三极管A63,难道是可控硅??

楼主:
"如果不是三极管A63,难道是可控硅??"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