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22

楼主(2008-05-18):
松下伺服驱动器MSDA041A1A故障代码22什么意思

网友A:
11线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断裂。 检查下,是不是线路老化后,连接不稳定啊 。。。

网友B:
还有可能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线路查过了没问题。能否单独更换伺服电机的编码器?

网友C:
是可以,但是自己不要换,拿到供应商那里,如果是自己拆的话要很讲究的,不能有差错,要不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编码器接地线有没接?

网友E:
看看焊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发光管引脚开焊,但焊好后,也不行。

网友A:
可以单独更换编码器。但是不知道目前这种编码器松下维修中心还有没有。自己单独换的话,得对原点位置。

也可以考虑更换A4系列的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F:
MSDA041A1A故障代码22,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考虑更换A4系列的电机和驱动器。你的驱动器是100v的应该是进口的 我以前替换过的

楼主:
谢谢诸位。原因按提示已查到是操作工保养设备时拉扯电机编码器的数据线,将编码器内线路板和发光管脱焊。重新焊后也不能排除,只能更换伺服电机。现等待进口伺服电机中..............

网友A:
查到原因就好。我见过日本松下彩管在中国的机器人生产线,全部采用的松下伺服,使用了接近10年。但整个线的生产自动化依然在中国处于先进。直角坐标机器人、关节机器人联合生产,十几套组装成一条生产线。确实很牛。

我也奇怪,为什么人家用松下伺服都10年了,还能使用?经过在国内的厂家考察,发现中国厂家存在两个问题:1、设计时,中国喜欢偷工减料,凡是能省去的继电器等小件都省,防干扰也是如此;2、现场安装、使用、维护有时不按正常操作。有工人看也不看就把三相380的电给接上。烧损才发现电机是3相200伏/

诸多情况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全面水平提高,不是朝夕的事,也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能解决的。

对了,如果你着急使用,可以用松下A4的电机替代,并且价格便宜。估计整套也就3500左右?

网友G(2010-11-07):
Enn 16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