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了,用软启动带的双速电机。请教

楼主(2008-05-18):
是一台40/55KW的高低速电机,以前是直接启动。因启动电流很高改用软启动,装上软启后直接接到电机高速端子上,开始软启不启动,把低速三个端短接后,电机正常启动了。用了二个月后,昨天一启动把电机烧了。电机一个端子上和内部连接的一根线被烧断。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网友A:
接线不良造成的!双速电机的高底速也是Y-△接法实现的,一般Y型为高速(也就是你这台电机的55KW),△型为低速(此电机的40KW),你电源直接接高速的3个端子是肯定不能运转的!

网友A:
咦!?怎么回复的内容没有了?已经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B:
你说的有点不够完全清楚,你有没有检查你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其他的也要进行检查,才能作出判断,那就是你的接线处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邓红,输入电压没有没问题。轧线的螺母松动可能是这次故障的主要原因,但一相线烧断了和另一相接触发生了短路,为什么控制盘空开或接触器之类的没有保护,反而把电机烧了!

网友A:
接触起能起到保护作用吗?你的空开是多大的? 估计有200以上吧!

楼主:
空开是125的。我强调一下,是电机内部的一根线被烧断,(这根线是从电机里面的线包出来的,轧在接线柱上的),这样是不是电机内部先短路了,先把电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