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们公司一个设备上的一个接近开关坏了,(接近开关的一条线到PLC的输入)当时没有相同厂商的就有另一个厂商的接近开关换上(型号相同),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在其他地方拆了一个型号相同就一切好了,我想问一下,两种接近开关,都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厂商不同,为什么就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比方说有效距离,是NPN还是PN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