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台电机怎么了?

楼主(2008-05-18):
15KW,拖动水泵,带负载正常启动,运行电流18A左右(无异常),但运行几分钟后就跳闸,而且是跳断路器,检查热继电器未动作,检查控制回路未发现问题,500V摇表测绕组对地绝缘电阻也没问题,会不会是相间短路或匝间短路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都没问题的话,哪就检查一下断路器.

网友B:
楼主用500V摇表检查电机绕组相间绝缘电阻了吗?另有没有做第二次试运行?

楼主:
运行多次都是这个现象,相间绝缘没做,值得一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会不会还是你自己确定了.

网友D:
相间绝缘、对地绝缘、绕组阻值等等,多比较肯定能发现问题的,呵呵

网友E:
三相电流平衡吗?三相电流都是18A吗?

如果是相间短路或匝间短路,电流会很大的,一下就可烧保险的。估计问题可能在你的断路器上。

网友F:
如果电流平衡的话,应该是断路器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次

网友G:
他们都说得很对,你都试下

网友H:
建议更换断路器试验一下是否断路器有问题

网友I:
  像他们说的,问题出在断路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J:
像你讲的情况,一般的绝缘电阻是量不出啦,热时候才会有的故障现象,要趁热测量。热态测得的阻值没有降低,就很有可能是断路器的问题了。

网友K:
,如果绝缘好,且三相平衡,可能是断路器的热保护动作I2t大于热继电器的I2t  就会发生断路器跳开

网友L:
断路器问题可能性大,建议更换断路器试试.

网友M:
断路器问题,换了

网友N:
同意楼上

网友O:
换断路器试试!!还是它的问题大些!!

网友P:
不知楼主解决没有,说来听听

网友Q:
换个断路器试试,可能老化了!

网友R:
断路器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S:
呵呵,玩够了吗?

忽悠吧,骗分吧,

网友S:
哈哈,豆泥湾,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