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称重系统都是单片机控制器测量,很少见用PLC?

楼主(2008-05-18):
我们用过申克与托利多的秤重系统,用的“秤头”没有一个用PLC的,

都是方盒子的专用控制器

网友A:
无非是成本所致,明白?

网友B:
有专用控制器干嘛要用PLC?

网友C(2008-06-30):
事实上也有用PLC的,但最初还是用单片机作控制器,其成本也有优势,能开发嵌入式系统单片机的也大有人在,何况电子秤功能并不复杂啊!正好适合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D:
 单片机、PLC都弄过,就知道了。

网友E:
成本问题,加上控制也不是很复杂,功能基本上都一样,不需怎么变动

网友F:
siemens有专用的称重plc模块

网友G:
呵呵;

用PLC成本高,而且用的单片机做成现成的好用还价格便宜;

网友H:
也有用PLC的,我见过,在电脑上显示,

网友I:
siemens有专用的称重plc模块 ,好像很贵啊

网友J:
我们公司也有4-20mA输出的传感器,

称重仪表其实是数模转换器+显示器,PLC怎么做呀?按照你的说法很多压力,温度等仪表都用PLC做了

网友K:
单片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L:
这个问题问的啊。 。 为什么电机要变频还要加变频器啊?为什么不直接用PLC变频啊??
你说的”秤头“不是PLC厂家想做就做的。

网友M:
   单片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N:
用PLC可以做,你要看用到什么系统中,单单称重系统用单片机就比较划算,如果和其他控制系统一起,那用PLC就比较快,省去了很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