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t

楼主(2008-05-18):
一台ATV31变频器刚开始是过流报警,有时开机后频率升到0.5后就显示-1.5了,最后一个故撞是通讯故撞,现在上电面板就显示NST了,变频器的自整定没有完成.是不是变频器坏了啊?怎么办?

网友A:
还是先恢复一下出产设置,再试吧!

网友B:
NST不是故障啊,过电流通常是电机失速或者电压波动带大。

你试着把ACC 加速时间调大一些看看能否结果过流报警。

NST的话,你检查一下给定通道和命令通道是combine还是separate,如果是combine的话,给定通道和命令通道是一样的,你尝试着启动电机看看,我就这样消除NST报警的

楼主:
加速时间已经是240了出厂值也试着恢复过了. 怎么办啊?

网友B:
变频器功率多大? 电机启动时是否速度很慢,如果变频器输出转矩不够的话,可能产生过电流。

你看一下增加力矩提升系数看看,就是IR补偿的那个参数

网友C(2008-06-27):
出现NST的4种情况

(1)采用两线控制时:给变频器通电的同时接通LI1和+24(例如利用进线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
或者是LI1和+24在不上电的时候就已接通。这两种情况下变频器都会显示NST。
如果用外部端子起动变频器,停车时用面板上的STOP 按钮停车,没有将LI1和+24断开,也会显示NST。将LI1和+24断开即可。
(2)采用三线控制时: LI1和+24之间不是脉冲信号,停车时LI1和+24断开后没有再接通,这时会显示NST。
(3)某逻辑输入端子设置为"自由停车"功能,但与24V未接通。
(4)采用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上电后会显示NST。按照DRIVECOM状态表,通过读状态字(ETA)和写控制字(CMD),即可使变频器正常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