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模块OB100

楼主(2008-05-18):
OB100必须写程序吗?不管他可以不。一般初始化程序怎么写啊,大侠能不能给我个实例呢?谢谢

楼主:
另外,除了OB1和OB100外,还能给什么组织块编写程序呢?都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好心人 帮我解答下啊 ,我在学PLC,嘿嘿

网友A:
像一些中断块不是说必须写程序,也可以是空的程序块,但必须有,这样可以防止出现相应故障时CPU停机,至于程序块里编写什么内容,这得看你的需要了.

楼主:
还有高人能指点指点吗?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初始化里一般都在用步进程序时  来编写复位的第一程序步   就是上电初始复位一些必须复位的点

网友C:
0B 100 是暖启动程序  你自己看有什么需要执行的程序而且只在开机后只执行一次 就在这里面编

网友C:
自己找本说明书 认真看看

网友D:
在OB100里面写要初始化的数据啊!

楼主:
模糊地像是理解了一点:0B100是暖启动的时候调用的组织块。其内装有些什么系统参数我们可以不管,编写程序的时候用户可以不管。但如果要利用,只启动一次并由系统开机的时候调用的特性,用户可以在其中编写用户程序。

老师们,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一般在OB100里编写些要初始化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