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cp243网卡一问

楼主(2008-05-18):
客户要求能用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控制PLC,我准备采用以下的这些硬件配制,不知道是不是合理?或者还缺什么?

上位机用带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下位机采用s7-200的PLC+CP243-1的以太网卡+无线路由器,然后在笔记本电脑上用INTOUCH编写操作界面,再通过无线路由器和笔记本电脑上的无线网卡相互通信,控制和显示S7-200的变量。

这样做是否行的通?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无线通讯模块DTU,即s7-200+DTU<------->DTU+笔记本,采用gprs通讯卡,走透明协议,成本低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指得这个是要通过移动或者电信这些运营商进行长距离无线通讯的吧,我这个不需要长距离无线通讯,大概能有个100多米就足够了,所以是不是我自己通过无线HUB构建一个局域网连接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