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输入类型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数字式仪表选择输入类型时的PT100和PT100.1有何区别,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温度范围不一样0为-200-850度 1为-199.9-500度

网友A:
查一下欧姆龙温控表手册

网友B:
有的数字式仪表选择输入类型是PT100显示温度时没有小数点,选择输入类型是PT100.1显示时有小数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