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相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8-05-19):
如题.  如果有,它和3相(同电流的,例如  32A)相比是不是窄一点?

网友A:
体积差不多!空调利用的就是!

网友B:
很少用   一般都是用3相的

网友C:
空调用接触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学习了,我还没听说过呢

网友E:
空一相就行了

网友F:
,请问这位朋友,有2相电吗?

网友G:
没有称做二相的电源,也没有二相的接触器。接触器主触头的数量应叫极,三极接触器、五极接触器等。

网友H:
可以用三相的接触器嘛

A  B C    B的出线再反接回C的进线

也就是说进线为 A B  负载用A C  我看到老外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I:
8楼回复的相当正确,完全同意/.

网友J:
呵,也同意8楼的说法...用个三极的接触器也没问题的,空一极就行了..

网友K:
多了,正泰与LG 都有

网友L:
三极的接触器也没问题的,空一极就行

网友M:
有两极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N:
213的好象就有,你到他们的网站看看吧

网友O:
空调利用的就是!

网友P: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Q:
四楼的说的对 ,还真没听过呢,三相却一相就是单相了(即;一相了)电源了。

八楼说的准确;问题提的就含混,问的是触头呢?还是线圈啊?触头应是 几极;线圈不分几相的。

网友R(2008-06-29):
我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2极的交流接触器 ,产品外形同DZ47-63,宽18MM,非常轻巧,不过只能做到20A了

网友S:
有两极的交流接触器呵,网上搜下

网友T:
家用空调利用的就是!

楼主:
学习了,我说的是触头。呵呵  接触的少, 不知道专业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