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和300PLC故障

楼主(2008-05-19):
第一次用的时候,还可以使用,等第二天开机,就成 这个样子了,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早上要启动电脑,打开wincc界面

界面上显示主连接plc已被中断,备用plc已被中断
打开simatic里的硬件,在模块状态-cpu317-2-pn \dp常规状态里:模块可用且正常,出错指示LED(sf)
在堆栈里:(doc5)块堆栈你的显示不一致,因为块被删除或重新装载
在诊断缓冲区里:由于参数分配错误或不允许的预设组态与实际的组态不同而引起的stop 模式:禁用启动

问题补充:cpu的型号是317-2,本机不允许与外部联网,不允许外接其他设备,属于生产部门中的重点,不存在病毒之说。头一天还正常,因为晚上供电部门倒闸了,第二天早上开机出现的情况。主plc和备用plc都重启了。还是无法连接。

网友A(2009-10-19):
你可以试着将 硬件组态 单独 重新下载一遍试试看。

是单独下载,等下载程序时不要覆盖系统数据。

个人观点,行得通行不通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