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实现时间控制 请进

楼主(2008-05-19):
200 实现时间控制? 请进

  200如何时间控制?到时间自动停机.

 采用系统时间也只能停电保存100小时,谁有高招,谢谢!

楼主:
寻高手

寻高手

寻高手

寻高手

网友A:
?

200的plc有可掉电记忆的寄存器吧

以三菱的为例:

其中:m8014为1分钟的脉冲,c0产生1小时的脉冲,c1定时到200小时后禁止输出(m8034),你只要把里面的c0,c1换成200的可掉电记忆的计数器或者寄存器就可以了
如果用掉电记忆的寄存器,可以这样写:
这样你想产生什么样的时基都可以阿

楼主:
停电保持停电超了100小时就存不住了,怎末办?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问题!!!如果都停电了还要你自动将设备停了吗????停电了设备自己就停了啊!!

如果你有电池的话程序不会只存100小时的!!

网友C:
时间比较不就得了吗?

网友D:
问题有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E(2008-09-05):
加个电池吧 掉电能保持200天左右 楼主意思是说到了设定的时间让系统自动停机 是吧  一般这用来限制甲方比较有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