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办法难找啊

楼主(2008-05-19):
请问那位同仁能告诉我有谁用过长城变频器?我手上有一台长城 YCQR  7-G 0370T4 变频器上电报欠电压故障,参数组也进不去.那位用过知道是什么故障的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估计很少人用过,我是没听说过.

网友B:
检查直流电压/接触器/

网友C:
首先检查直流电压,再看驱动部分

网友D:
没听说过 应该不是很好找,慢慢找,我想一定有人知道。

网友E:
欠压查电源,查整流模块,查直流电压

网友F:
欠压故障的原因。首先量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380V交流应该直流是530-540V。,如果电压没有这么多,那么是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如果电压够,上电就报,就是检测电路和主板的问题。如果驱动才报那么可能是继电器或接触器没有吸合。一般欠压很好修的。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