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能告诉我

楼主(2008-05-19):
请问那位同仁能告诉我有谁用过长城变频器?我手上有一台长城 YCQR 7-G 0370T4 变频器上电报欠电压故障,参数组也进不去.那位用过知道是什么故障的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1\欠电压故障,看看是否输入电压过低,一般低于330V会出现这个报警.
2\参数进不去/
是不是被设置了密码?
恢复参数的出厂值,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