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P接头

楼主(2008-05-19):
组建一个Profibus DP网络,只有两吧设备,一主一从,请问总线终端接头要加电阻吗?另外终端接头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A:
总线终端需要加电阻。建议最好用DP插头,有保障!

网友B:
用DP头的话,首站末站要接终端电阻,即拔在ON位置.

网友C:
PROFIBUS 主站和终端站应该接终端电阻,DP头开关应拨到ON

网友D:
3楼正解。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是如果网络中有很多分站点,带电拔插任意一个DP头会对通信有影响,采集到的数据会出错,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E:
可以自己做!但是没有保障,烧东西就不划算了!

建议使用DP插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3楼正解。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是如果网络中有很多分站点,带电拔插任意一个DP头会对通信有影响,采集到的数据会出错,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环网